清华同方显示器屏幕亮一下马上灭,

楼主(2022-08-09):
清华同方显示器  屏幕 亮一下马上灭,  驱动板哪里问题,测量 输出有80V

网友:
输出有80V,升压没问题了,估计灯条挂了。灯条开路后输出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
换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换两个小电容

网友:
80V一直有还是慢慢掉落到电源电压?

网友A:
那几个滤波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滤波都换了就好了

拿几个电容,我每次都只能换板

网友(2022-09-19):
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