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奇怪的技嘉RX580 POK信号

楼主(2022-08-10):
收到两张技嘉RX580 8G 都是GS9238 不出0.9v
但更换好出0.9v了,但1脚 0.8v_PGOOD 始终不出高电平一直在0.048 - 0.052浮动
POK又是这芯片自己产生的电压,对地阻值也无发现异常
印象中这东西不能用风枪干太久,容易出现功能性损坏,也许是吹坏了.....
但换了3片越换越不对劲,0.8v_PGOOD 始终不出高电平
两块技嘉588都是同样状况,更换GS9238出了0.9v 但 POK只出0.048 - 0.052
至此没有思路了...,请求大神们给点方向,谢谢了

目前只整理出这三种可能
1.芯片引脚没有焊接好
2.又被风枪干坏了
3.其他线路导致芯片保护不出POK

网友:
是还有其它条件,修过最后同故障,不过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也没找出问题

网友A:
有其他敌法拉低了

网友:
找POK信号经过的地方,沿路测试...看到异常的就换

GS9238 重新加焊 各引脚仔细用烙铁爬锡到饱满
最后焊油风枪加热加焊

GS9238 终于出POK电压了

鲁大师测试过程正常,但散热风扇状况很差,估计要换过

GPUZ检测数值会一直乱跳,直接找一个技嘉588美光BIOS刷入
重新开机后各项数值均都正常显示

网友:
不过在反复测试中,POK还是时出时不出如直接拔掉R2777 0电阻,则每次通电都会出POK
马上回想是不是R1017这10K电阻在搞事
再找料版0402 10K电阻换上,晚上再好好测试看看

网友B:
r1017 换了在说。。。    后面的12v  经过管  对地拉低后电压出来多少,,是否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17 换了在说。。。    后面的12v  经过管  对地拉低后电压出来多少,,是否跳动
R1017 10K换掉状况依旧奇怪
R1016 12v 对地分压是0.695v - 0.700v 浮动
观察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要把卡拔掉再装上开机
第一次开机 GS9238 1脚POK不出信号 此时Q1024 (1AM)
1脚 电压为 0.051v
2脚 G
3脚 电压为 0.695v
断电 再次开机

第二是开机  GS9238 1脚POK给出2.1v电压 此时 Q1024 (1AM)
1脚 电压为2.1v
2脚 G
3脚 电压为0.020v
二次开机后整版电压正常,开机能点亮......
这现象真奇怪,现在又陷入没有思路的状况了
第一次碰到这诡异现象,有在想是不是要在换看看GS9238看看
或是Q1024 (1AM)换到坏的,但这管是全新的

网友:
感谢分享。按楼主分析的结果,应该是Q1(1AM)基极(B)和发射极(E)击穿了,这样才导致POK被拉低。看电路中POK是5V VDDC分压,经R900,POK脚和0.8V_PGOOD电路等效并联,这个POK脚开漏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敌法拉低了

老哥打刀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