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V10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22-08-10):
荣耀V10开不了机维修

  荣耀V10开不了机,换电源芯片,重做CPU,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荣耀V10

  故障现象:手机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先进行开机测试,按下开机键,手机没有反应。

荣耀V10开不了机维修 图1

  拆机取出主板,使用稳压电源给主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流跳到100mA多一点,然后掉到70mA左右停住。这种故障一般是CPU没有正常工作,常见原因是电源问题或者CPU虚焊导致的比较多。
  打开鑫智造软件,查看荣耀V10标注图,找到电源芯片位置,把主板上的电源芯片重新加焊、更换后,故障依旧。

荣耀V10开不了机维修 图2

  电源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于是将问题锁定在CPU。把CPU拆下来,重新植锡、安装。单板接修机电源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将主板装到机器中用电池开机测试,正常开机亮屏,故障修复。

荣耀V10开不了机维修 图3

华为荣耀V10系列维修相关主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9394-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IQOO U5 开机不显示,但是有充**作,插电脑也有显示有设备,是啥问题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现在不搞CPU都不好意思说是修手机的

网友A:
一直纠结要不要去迅维 学一下手机维修 。。。。。。。。。。。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A:
一直纠结要不要去迅维 学一下手机维修 。。。。。。。。。。。

你纠结的时候人家都月入几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