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主板维修

楼主(2022-08-10):
个人笔记本出问题,因太老送修不太值,丢了又可惜,想自己动手试试,就想上网找找有没有线路图,没想到在万能的网络上真找到了,下载,立马动手.
笔记本型号:三星RV411; 故障现像:不开机,接上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上面电源指示灯会不亮,笔记本上面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检修步骤: 1 ,去掉CPU,接上适配器,发现笔记主板上面电源指示灯会闪.

      2. 测量图片中1位置(C817 )电压发现有19V,经查发现是Q514 击穿短路.
      3. 更换同型号后,电压正常,1.02V;
      4. 把CPU,内存装好,开机测试,发现总电流0.8A,风扇会转,但是黑屏,
      5. 测量EGFX_CORE 电压0.85V,CPU_CORE电压   1.02v   ,1.05V 5v, 3.3V  1.5V 1.8V  0.75v 这几组电压都有工作,  14.318MHZ 晶振也工作.
后面再怎么处理,就不知道如何下手,请网络大神有空时指点一上.谢谢.

网友:
这是干啥的啊?

网友:
软件?刷bios

网友:
换了这颗NEC 看看

网友:
先把NEC换了 再说哦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客户还愿意修 吗。。。。。。。。。。

网友:
看到了NEC大电容

网友:
NEC大电容请先优待

网友:
按楼上大佬指导,首先.刷BIOS, 无作用,(因为换这个8脚IC最简单) ,然后拆NEC电容,因手中没有该电容,从其它主板上面拆了4个330UF电容焊上去(这个方法也是在该网站看到一个大神用这种方式处理过),通电试机,结查OK.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楼的指导.另外发现NEC电容上面的盖子可以打开,这样吹的时候不会糊掉.

网友:
好久以前修过

网友:
带NEC大电容的,最好,先换一下电容试试,好的失容得,用钽电容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