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20开机异常,请行过路过的进来围观

楼主(2022-08-10):
戴尔6420机子,有时开机不显屏,风扇狂轻几秒之后关机断电,再开机还是这样,要过好久才能正常开机,也不知要多久,没规律,能正常开机之后就一直正常,但又不知什么时候又犯病,没有找到规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主板刷过最新BIOS,内存条也更换过,问题依然存在,请指点

网友:
再补充点,发现它还没完全断电,但就是不开机,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拔了电池,看下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多,可以大致判断跑到哪里了。如果有示波器,直接抓下BOSS。看下跑马了没。你这样什么都看不出的。最好配上不开机时候的电流跳变。

网友:
保护了吧 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