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80 蓝屏故障

楼主(2022-08-10):
品牌 DELL
型号 inspiron 5490
故障现象 笔记本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看电影或者打打小游戏什么的都一切正常但是只要把电脑一合上。再打开过几秒钟就会蓝屏,硬盘,内存已经更换过还是不行清灰也清过了 ,但是故障依旧按网上的方法也弄过了也不行实在是没有头绪了,下面是蓝屏代码有没有知道咋回事的大佬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弄,真的不会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联想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你合盖子就蓝屏关我毛事

网友:
先排除一下最基本的系统问题再看看 还是一样的话刷个bios.

网友:
把合盖待机关掉。

网友:
有些低功耗的CPU,一合盖,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插电用的话就把合盖待机关了,至少不会太影响。

网友:
故障解决三板斧,关机重启,插拔内存条等插拔部件,重做系统。

网友:
快速启动关闭

网友:
关内存啥事,大概主板或者bios,待机后唤醒问题,待机省电方面的设置关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合盖再开盖某个电压不稳了,查查蓝屏时有没哪个电压没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可有桥芯片,有就换个。没有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的戴尔机器蓝屏是双固态硬盘造成的,拔掉一个固态硬盘,就不会出现蓝屏了

网友:
Cpu没跑了……

网友:
线刷官网BIOS还不行,关掉电脑休眠

网友:
取消盒盖休眠功能

网友:
我在系统里面把那个笔记本关盖设成了不采取任何操作以后暂时没有出现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