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驱动板高压条问题

楼主(2022-08-10):
我问了一下商家说是可以使用高压条,要分体使用,我不明白什么是分体,驱动板是xy w58cdt9 av7,屏幕的型号是LM230WF1-TLE3有背光线,我想知道怎么使用高压条和这个驱动板亮机

网友:
或者说,哪买便宜的驱动板

网友A:
你这个屏是LCD的。而你这个板是升压一体板  是专门点LED屏的。也没办法外接升压板来点LCD屏。

网友B:
看楼主的水平还是别折腾了,找人吧,就算让你买到高压条你也不会改信号。这屏4灯高压,用2条双灯或者4条单灯的可以改,把开关和亮度接一起就行,关键是你要会找你驱动板上的开背光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水平还是别折腾了,找人吧,就算让你买到高压条你也不会改信号。这屏4灯高压,用2条双灯或者4条单灯的可以改,把开关和亮度接一起就行,关键是你要会找你驱动板上的开背光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那更换驱动板可以解决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屏是LCD的。而你这个板是升压一体板  是专门点LED屏的。也没办法外接升压板来点LCD屏。

那怎么样才能改成显示器来使用?

网友:
你要是想研究就做好背光报废的准备玩,如果图省事,找人就行了。上面的老哥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2022-10-01):
找个恒流板接上供电就可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