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90 820-01041-A暗屏维修,修了三天才搞定

楼主(2022-08-10):
机型:苹果A1990
板号:820-01041-A
故障:不显示,强光照有图像,暗屏
说明:艰难维修,几度差点放弃
维修过程:机器客户拿来不显示,有苹果开机的声音,,用手电筒照能看到苹果的LOGO,如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白色苹果LOGO,所以说机器不是不显示,只是显示了,背光点不亮,也就是说机器背光出问题了
那居然是背光出问题了,首先排除屏幕问题,我自己没有测试的,就发给某宝维修屏幕的地方,让他们给我测试,结果测试屏幕好的,如图:

淘宝卖家给我发来的照片,测试屏幕是好的,然后给我快递回来了,此时耽误了一天,居然屏没问题,那就开始主板的维修把,当然也是主要测试屏幕背光电路
苹果A1990的背光供电名称是PPVOUT_S0_LCDBKLT,因为屏幕不亮,自然这个供电是没有的,如图:

根据图上所示,升压芯片是LP8548B1SQ_-03,此芯片的供电5V和EDP_BKLT_EN背光开启信号都正常,这个芯片还有SDA和SCL也有波形,如图:

如图上所示,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正常,但是Q8400这个P沟道场馆一直不导通,G级也一直是12V,关于LP8548B1SQ_-03芯片的数据手册也是找不到,根据论坛上有人修到其他关于LP8548B1SQ芯片的机型,大概是芯片的供电5V正常,还要通过检流电阻R8400检测升压电路的主电压电流正常,芯片通过11脚拉低BKLT_SD信号,让Q8400导通,然后通过EDP_BKLT_EN背光开启信号,通过I2C系列总线识别到屏信息后开启升压
那我这个为啥芯片不发出低电平的BKLT_SD呢?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呀,那应该是LP8548B1SQ_-03芯片本身坏了,我信息满满的订了芯片,此芯片50元一个,好贵呀,第二天芯片到了,装上后故障居然还是一样,此时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了,如图:

如图所示,更换了全新的升压芯片,故障居然还是一样,浪费几十块钱不说,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了,结果故障一模一样,我想放弃了
想放松下大脑神经,放在一边先去修其他的机器了,浪费了两天时间,也浪费了芯片钱还有让淘宝帮我测屏幕的服务费还有几次的顺丰快递费,现在生意难做,钱难挣呀,我们这行就是用时间去挣钱的,不挣钱就算亏钱了,更别说实实在在亏了时间又亏了钱,实在不甘心
终于到了第三天,决定再次拿出来研究下
想一想,既然Q8400这个管子怎么样都不导通,那我直接用镊子短接试试看嘛,结果我用镊子短接了Q8400的DS脚,机器直接不触发了,松开就又能开机了,既然我短接了Q8400,让12V公共点的电直接输入到升压电路的后端,既然直接不开机了,那问题我想找到了,肯定是升压电路后端出问题了,而且应该是短路了,不然我强行短接过去怎么连机器都不触发了,又开始新的一番测量,这次重点放在升压电路的后端,直接测量屏线接口的背光供电对地阻值,如图:

直接打苹果背光供电PPVOUT_S0_LCDBKLT的对地阻值只有96欧姆,也是只100左右,这个阻值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测量是没有插屏幕,按道理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大阻值,甚至直接断开没有阻值的
有的人会问,为啥现在才测量这个点,其实我第二天修主板时第一个点就是测量的这里,当时是插着屏幕测试的,一看有100多的阻值,心想也是正常的吧,短路的话一般阻值会很低呀,这个还有一百多呢,所以当时忽略掉这个点阻值100多是不正常的
居然感觉这个点阻值不正常,那就一点点排除,先拆D8410升压二极管,让这个点和前面断开,结果还是一样,100左右的阻值,那拆除升压芯片吧,拆了LP8548后阻值还是一样,那没有其他东西了,只剩后面的那几十个电容了,如图:

如图所示,拆除了二极管和芯片后阻值还是100多,还是不对,那只剩下后面一大堆电容了,没办法继续拆吧,霉运了两天,好运来了,拆到第二个阻值就恢复了,如图:

如图所示,运气回来的我,拆到第二个电容阻值不再是100多了,变成了无穷大,因为我没有插屏幕,所以无穷大才是正确的,那看看拆下来的电容吧,如图:

放大镜观看,这个电容已经烧裂了,再次测量这个电容,发现这个电容阻值比较低,看来罪魁祸首找到了,就是它,装好刚才拆的芯片和二极管,插电开机,如图:

如图所示,拆除了这个阻值比较低的电容,机器开机亮起来了,很激动的心情,历时了三天才搞定,太不容易了
最后总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电容短路其实就应该阻值很低,万用表报警,其实有时候微电路更让人难以察觉,还有就是当实在难以修下去的时候,把之前做过的事情再去细心的做一次,可能问题就找到了,帖子比较长,能看到这里也不容易吧!
最后附上点位图电路图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3697-1-1.html

 会员451611300鑫豆2025-10-22 10:40
 会员499394300鑫豆2025-10-20 15:01
 会员467884300鑫豆2025-10-19 06:55
 会员308287300鑫豆2025-10-7 19:31
 会员906367300鑫豆2025-10-6 16:05

网友:
示波器看看应该可以看到保护吧

网友:
在r8433 G极应该可以测到瞬时的波形

网友:
大概分析下原因这类型升压电路是通过Q8401的RDS内阻计算负载电流,后继电容击穿瞬间电流过大芯片保护停止输出。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我咋觉得这个只是要让led亮灯的,会很简单

网友:
电容微短有时会修死人的!

网友:
厉害厉害 学习了  ,这问题不好查。如果是我我肯定以为100多正常

网友A:
好危险啊,短接了竟然不触发了,万一真的死了,那岂不是要赔主板,
所以我一般暗屏,也不会给客户讲暗屏,当然这个开机有声音没办法,尽量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花了时间最后在赔主板,就真的这行干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危险啊,短接了竟然不触发了,万一真的死了,那岂不是要赔主板,
所以我一般暗屏,也不会给客户讲暗屏,当然这个开机有声音没办法,尽量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花了时间最后在赔主板,就真的这行干不下去了,

这个才是真理

网友:
苹果接触少,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苹果修的少了 正常电容阻止要1000多 之前我修到已经升压了 就是没有背光 有一对信号直接去t2 后来我刷t2好的

网友:
现在苹果都很难修了

网友:
浪费5毛钱

网友:
绝对没浪费 现在的新苹果很难修 等你修到苹果本本的背光 可以用此作为参照 绝对会让你秒杀机器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所以我一般暗屏,也不会给客户讲暗屏,当然这个开机有声音没办法,尽量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花了时间最后在赔主板,就真的这行干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