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键盘和触控板不工作

楼主(2022-08-10):
我的Mabook air 2015年1466 键盘和触控板在Windows10和Mac登录界面时正常,但进入Mac 系统后键盘和触控板鼠标停留在屏幕左上角,并且键盘和触控不工作,已做过SMC,NVRVM,PRAM均无用,好像是MAC软件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Windows

网友:
你可是试试按正常方法装个系统试试 你后面这几个是啥我都不知道,你比我还厉害一点,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谢谢,我已重装过MAC系统,并升级到最新版本,问题还在。

网友:
这是因为触控板SPI没工作 这是硬件不是软件问题 建议你送修

网友:
请问这是触控小板有问题还是主板上有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
另,换一块触控小板PCB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