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 CpU电源管芯片开启信号是怎么产生,请高手分析一下,本人刚学维修

楼主(2022-08-10):
(图片)

网友A:
同问啊

803G级高电压,5vsb到地。其他3个管子都是怎么发出的电压

网友:
报远程班吧

网友B:
插电未开机时5V待机拉低 VCORE  VR VCCIO 当按下开关发出信号给IO  IO再与桥发信号 桥再发出S3高电平拉低5VSB-......开机 楼主 图纸发出来共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未开机时5V待机拉低 VCORE  VR VCCIO 当按下开关发出信号给IO  IO再与桥发信号 桥再发出S3高电平拉低5VSB-......开机 楼主 图纸发出来共享吧

我们鑫智造会员是发不出图纸的,加入我们你就有了。

网友C:
很简单,桥正常工作后发出s3信号即可

网友:
好,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桥正常工作后发出s3信号即可

s3信号已经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桥正常工作后发出s3信号即可

s3信号是不是触发后才产生

网友D:
没看懂,这个en还有一个上拉电压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触发前是没有S3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803G级高电压,5vsb到地。其他3个管子都是怎么发出的电压

有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803G级高电压,5vsb到地。其他3个管子都是怎么发出的电压

803G极高电平,S极被导通拉低,s极有R801的存在,所以5vsb在电阻另一端不会被直接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这个en还有一个上拉电压吧,

有个上拉的稳定信号用

网友:
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网友:
楼主,图纸发上来呀!

网友:
貌似我真的很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