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屏背光不亮、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2-08-10):
这个案例是去年的了,当时给朋友家孩子修的,机器具体型号忘了,应该是前两年款的Y7000了。故障现象说是不开机,到手检测是屏背光没亮,屏供电正常,但是屏边板保险已经开路了,测量边板Q1短路,查不到这个管子的具体型号,网上搜索别人也遇到同样故障,只能是拆同型号坏屏的元件替换。。。经过分析电路,Q1应该是是个N沟道MOS管,综合考虑工作条件,买了两个型号的管子来替换,元器件才几毛钱一颗,上机点亮,到现在也没反馈出问题。

网友A:
卧槽,楼主屏还修啊。这样咋收钱

网友:
升压电路,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楼主屏还修啊。这样咋收钱

给朋友家孩子修的,没想要钱,人家还是给了200红包,肯定比他换屏便宜。

网友:
这钱挣得好,人情薪水一样不少

网友:
是不是一个控制 信号 。。。。。。。。。。。。

网友:
升压电路,mos   二极管电杆芯片驱动。这屏幕通病了

网友:
有些屏幕是可以修的,给客户省钱,我们该收多少是多少。

网友:
直达病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朋友家孩子修的,没想要钱,人家还是给了200红包,肯定比他换屏便宜。

会做人就值得修

网友:
为何不换屏 这机器 屏坏了 在修 不太稳定吧

网友:
收藏一下,遇到两个没有找到管子,放弃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