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我这个861dw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22-08-10):
感觉和网上的拆解对比 有好多都不一样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上面还有个小的R  我看好多人都没有。。。

网友:
应当是真的吧

网友:
网上没看到有那个小R  把我吓得当场拆解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版本不同,只要用的好其实就行,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百度多找几个版本看下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版本不同,只要用的好其实就行,不放心的话,可以去百度多找几个版本看下拆机图。

嗯  查了下防伪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