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液晶电视跳屏

楼主(2022-08-10):
看一段时间后就跳屏,求大神指导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电视吧

网友A:
屏幕问题,会修的话检查vgl vgh,vcom

网友:
感觉你应该放弃了,玻璃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会修的话检查vgl vgh,vcom

逻辑板上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上有问题的吧?

那你可以排除下试试,目测应该是屏幕的事。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的是屏的逻辑板 哒哒短路响,,但是电压 都对 没找到哪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