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5-6050A2940901 小米笔记本pro 15.6 故障单电池开机报警闪红灯五下掉电,充电....

楼主(2022-08-10):
R15-6050A2940901   小米笔记本pro 15.6  奇怪故障充电电流只有0.1
如题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小米的笔记本客户描述之前进过水,然后再其他家维修店维修过后只能插着适配器开机,平常一直都是插着适配器开机的今天突然插着适配器开机也不行了,
拿到机器插电没有开机确实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拆机吧电池拔了再去开机,已经打开了插上电池也能打开,我心想就这。。没挑战性,因为现在的这些机器很多已经没有cmos电池了都用电池里面的电去到主板上面经过压后产生RTC供电去复位桥,让桥的32.768晶振起振去保存 bios内的设置和时间,但是这一款竟然是电池产生的rtc供电3v,

第一次见这样的设计,小东西还挺别致这就证明了我的猜想就是桥内部保护了或者是桥内部的GPIO脚位配置出问题了所以导致不触发不开机,于是接着差客户之的问题,说是之前进水的,上家修过了之后就只能插着适配器才能触发,先插上电测量电池充电电感,发现电池有电7.9v电池最大电压7.9v正常,适配器电流从0.02跳到0.15左右拔掉电池就回到0.02待机电压,(话说这个机器是我见过最尿性的机器充电电感和充电接口距离那么远,第一次测量测量到系统供电的3v)然后,来了个客户就吧机器放哪里了,打发客户走了之后用示波器去测量L60000前端发现并没有波形,既然能开机电路应该没问题,也就是说充电芯片一定发出了ACIN_OK#,然后直接换一个充电芯片无果,然后想着会不会是bios问题然后就插上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发现电池电量百分之百这时焕然大悟卧槽百分之一百了肯定没波形了,,,然后就去官网上去下载了一个bios ,打开后竟然提示英文请接入电池,瞬间晕了卧槽这不是百分之百了吗怎么会提示这个,然后再次拆出主板研究了一会,这个信号成为了我最大的怀疑对象BATT_in

测量这个信号只有0.1v这肯定不对于是我吧电池断开后发现还是0.1v然后在查此信号去了ec,因为一般信号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就以为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然后去测量发现r6053一端3.3v一端0.1v r6054 是没有上件的所以不用考虑,然后就吧r6053换成0欧姆的电阻换了之后发现电压还是被 拉低了被拉低的只剩下2.9v了所以就感觉ec是不是有微端路,肯定就是ec坏了,但是既然已经装上了0欧电阻就装起来试一试吧,拼装后开机,发现win11都不识别电池了,然后果断又再次拆机,换上他原来的220k的r6053然后吧0欧姆的电阻换到r6054吧BATT_in拉低试试,然后开机然后去更新bios更新没再报错,更新完成后i再次关机拔掉适配器,再次开机果然,没有了闪五次红灯的报警了,然后插上我的可调电源充电电压1.4a 上去了,我在想这是一种什么工作状态他是怎么设计的,我分析的如下,我想应该是电池的batt_ in正常应该是接地的然后这个电池废了悬空了,但是ec为什么会吧batt_in 这个信号拉低呢,希望大佬解答下疑问。

网友:
描述的太乱了

网友:
头一回看见batt_ in低电平识别电池的,正常都是高电平识别电池,学习了

网友:
小米的机子能找到图纸不。。。。。。。。。。我都还有一台放了好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