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5提示卡纸

楼主(2022-08-10):
纸总是卡在末端,有一点没出来,在定影里面,传感器也都复位正常,拆装清理了一下,故障依旧,哪位大神有经验提示一哈

网友A:
定影加点润滑剂

网友B:
检查离合器的海绵是否老化黏住释放不开了

网友:
搓纸轮,纸道,加热组件等

网友:
更换压力棍 压力棍软化 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那个离合器的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过是出纸感应器问题

网友:
纸张有内容吗

网友:
大部分是进纸离合问题吧,下面进纸没有

网友:
定影膜不润滑了

网友:
出纸传感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离合器的海绵是否老化黏住释放不开了

不懂别瞎说都过搓纸了,卡定影器里了瞎说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加点润滑剂

确实是这样

网友:
打印效果怎么样,看下定影的效果。还有看看下面有没有跟着进纸

网友:
看下定影辊边上的黑色橡胶是不是打滑

网友:
离合器试了吗?这款机子离合器也爱海绵老化。

网友:
应该是出纸感应器问题。

网友:
第一张纸卡纸看定影,低张纸卡纸看离合器

网友:
定影膜不润滑

网友(2022-09-18):
后面上纸传感器没有复位

网友(2023-04-19):
检查离合器没有问题,就更换定影组件

网友:
一看就是定影膜缺油了

网友:
定影下辊问题

网友:
定影硅脂老化,清理干净重新添加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