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22-08-11):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拆掉电源、NFC,更换一个充电IC后电流正常,但故障依旧。更换掉发烫的电感,红米K30可以开机了。

  机器型号:红米K30 5G

  故障现象:红米K30 5G手机开不了机

  故障分析:同行寄修一台红米K30 5G,上电测试,发现夹电漏电56mA。夹电漏电,手机不开机,需要先解决漏电问题。多数情况下,解决了漏电问题,手机就能开机。如果手机依旧不能开机,再查看电流分析故障。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观察主板,发现大小电源加焊过。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2

  另外,灯控输出通路上有一颗电容被抠掉了。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3

  按下开机键,手摸主板,发现上面电源发热。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4

  拆掉之后,夹电漏电6mA,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第二端通路上某个芯片损坏所导致的。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5

  小米手机的NFC容易损坏,这是一个通病。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6

  于是拆掉NFC,手机果然不漏电了。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7

  开机电流正常,但是用电池开机没反应也不充电,这种情况就考虑电池检测脚有问题,然而测量检测脚阻值电压都正常。此时同行发信息问我那台小米10是否修好,我说好了,他说这台红米K30是充电充坏的。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8

  此时我们怀疑充电IC有问题,而且它也通电池检测脚。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9

  于是就更换一个充电IC。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10

  电池开机故障依旧,伴随电源发热,电源更换过的,就排除了,那就是灯控后级电路有问题。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11

  灯控电容之前被抠了一个,现在阻值正常,发现电感先发热,于是更换一个电感。

  维修结果:开机提示系统损坏,这种情况只能刷机了。维修到此结束。

红米K30 5G开不了机维修 图12

红米K30系列故障维修专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5904-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灯控升压电感发热会引起电源可开机  用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这是电感坏了?故障原因和现象有点诡异

网友:
佩服,好想学一下安卓手机的维修啊。。。。。。。

网友:
经典,步步到位,思路很清晰,总结下就是排除大漏电,有小漏电也围绕大漏电去的方向查,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