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8-11):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iPad 2018不开机,给主板上电不漏电,万用表戳到PP3V3这路供电短路。在线路上熏松香烧,WiFi芯片发烫,找到打磨笔磨了一会看到两颗电容,用尖刀片把两颗电容挑了,一打值电流回来了,开机测试正常。

       【机器型号】苹果平板iPad 2018

       【故障现象】客户说平板iPad 2018给女儿学习用,初心想利用暑假弯道超车,但是女儿最近迷上了电视剧,除了吃饭睡觉就捧着个平板追剧,一让学习就发脾气顶撞,客户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将女儿手中平板摔地上,事后,再打开平板时发现屏幕黑屏打不开了,为了不影响学习使用,客户赶紧拿来我们这里维修。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因为客户说是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立马想到可能是屏幕坏了,要么主板被摔断线、元件摔虚焊了,这种情况要先排除屏的问题。
给机器插充电器没充电的电流,说明机器已经不能开机了,看情况主板有问题了。 拆开屏幕给主板接上电不漏电,按下开机键后瞬间跳1A多电流,心里乐乐的,这说明主板存在短路情况,一般是电源输出的供电有问题。

用万用表戳硬盘周边电容一个都没短路,像这种开机才大电流的一般都是有哪里短路了引起的。打开鑫智造软件,对照点位图,再次拿起万用表在电源周边的电容上戳戳,一下戳到PP3V3供电短路,看点位图发现这路供电从电源输出,连接电容、还有WiFi芯片。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2

用最简单粗暴又实用的方法在线路上熏了松香烧,结果发现WiFi芯片角上发烫,找到打磨笔磨了一会看到芯片内部的角上是两颗电容,用尖刀片把两颗电容挑了。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3

苹果平板iPad 2018摔过后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4

再一打PP3V3的值正常了,装机测试平板正常开机,WiFi能正常打开,信号正常,在涂上绿油绝缘,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受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又学一招可以省下wifi的钱了

网友:
居然不直接换一个wifi 厉害

网友:
这招牛逼 当真学习了

网友:
佩服,据说摔的很多都是电容。。。。。。。。。。。

网友:
电容摔一下怎么会导致短路的

网友:
为什么上面的电容会短路,不是芯片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