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能不能升级?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08-11):
原CPU是:SRESP (Intel Mobile Celeron Dual-Core 4205U)
升级为: SREJP (Intel Core i7 Mobile i7-8565U)
请问这个能不能升级为i7-8的?求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还要涉及到修改bios,换u之后不修改的话可能点不亮。最好请教下平头哥。

网友:
这个想升到I9吗?

网友:
新的CPU TDP是否太大了。

网友:
估计不太中吧。。。

网友B:
请问你是在哪里学的技术

网友:
最好不要升级吧,8代和4代不是换CPU就行的,其他的桥也是不一样的,内存应该都不一样,应该一个3代一个4代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改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升级,但是实际要考虑很多问题,硬件是 供电 散热 软件 兼容,软件是要改BIOS。价格肯定不会便宜。总结:原机卖了 买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涉及到修改bios,换u之后不修改的话可能点不亮。最好请教下平头哥。

建议楼主直接一步到位,升级13代!

网友:
太恐怖了~这魔改技术这么厉害了吗?

网友:
不光要改BIOS,还要改供电等,成本太大了点

网友:
焊上去没问题的

网友:
这也改?是觉得配置低了么?

网友:
至于能不能升级另说!你只要一说cpu价格,他就会打退堂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在哪里学的技术

深圳迅维科技

网友:
深圳迅维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