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夜精灵2主板上电阻?

楼主(2022-08-11):
图中红圈中上面那个电阻已烧坏,求此电阻值,主板是暗夜精灵2,DAG35AM8E0 REV:E

网友:
要不你先拆下来测试一下,这个没那么容易坏吧,看起来也不是主供电芯片的电阻,要是上拉我赌它1k 欧姆

网友:
我感觉是0O的

网友:
要是早几天就好了,刚好有一台。。。。。。。。。。。。。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先测一下嘛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有图纸,搜下不就行了

网友:
量下面的阻值,一般上下两个一样的

网友:
拆下来测一测,两个都坏了

网友:
量下面的阻值

网友:
能提供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