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es

楼主(2022-08-11):
电源接口灯亮,不能开机,估计mcu坏了,有可靠的数据吗
电源

网友:
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是有这个型号的数据的。我给你几个地址,你看下跟你的板子一样不一样。如果写入失败可以按照第一个帖子里的说明换一个25芯片重新写入试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264-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9358-1-1.html

网友:
大神级别的高手啊!!!!

网友(2022-10-01):
先查一下mcu的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