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furmark甜甜圈烤鸡软件最近

楼主(2022-08-11):
furmark甜甜圈烤鸡软件最近用不了,求助,是要更新系统吗
window

网友:
这提示不是写的很清楚吗,要么显卡不支持,要么缺运行组件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安装新版显卡驱动

网友:
应该是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明显显卡驱动都没打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不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