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遗漏哪个检测点

楼主(2022-08-11):
主板型号:VX B360M MORTOR(018)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1、COMS电池 3.01V RTCRST#2.89V 32.768KHZ晶振:0.36V 0.23V (波形未测)
2、对地阻值:
ATX 5VSB正常  +12V正常  +3V正常  +5V正常 3VSB正常
PCH_1PO5_VSB上管正常 下管正常
VCCIO正常,VCCSA正常
VCCDDR上管正常 下管正常
VCORE上管正常 下管正常,VCCGT上管正常 下管正常
3、插上电源
3VSB 3.3V    PCH_1PO5_VSB1.05V
DPWROK 3.3V  SIO_RSMRST#3.30V
PWRBTN# 3.3V→0V→3.3VSLP_LAN# 3.25V SLP_S3# 0V(异常)
4、刷新BIOS文件,依旧不触发。

网友A:
少了 开关到IO线路,再从IO到开关座PSON#线路,耐心的跑线路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了 开关到IO线路,再从IO到开关座PSON#线路,耐心的跑线路吧!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详细的说一下?

主板开机的原理是给管理开机的相关 IC 引脚一个有效的低电平来触发 IC 中的开机电路工作模块工作,从而使相关 IC 输出一个低电平拉低 ATX 电源的PSON(Power suply on 开关按扭)引脚上的电压,唤醒 ATX 电源管理芯片启动并输出主板工作所需的各路电压,从而实现电脑的开机。

网友(2022-11-13):
小白不懂带有#的不都是低电平有效的吗

网友:
不触发,先查待机条件,根据时序查吧。

网友:
总结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