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LMZ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2-08-11):
接一台机,客户反应不开机。 上诊断卡试机,发现能触发,但是不跑码。测量无CPU供电,查图纸,U8 的36脚无开启 只有图纸没有点位,苦逼开始跑线, 找到Q68 测得Q68的B极为高,问题在前面,再跑线找到Q69 B C都为高看来问题还在前面,是Q106问题,找到Q106 测C极有0.2左右电压,万用表刚拿开,听到滴的一声了。找一料板,换掉Q106愉快的跑码了。

网友A:
图纸和位置图都有,你要是找一下,就不用这么辛苦跑线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775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和位置图都有,你要是找一下,就不用这么辛苦跑线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7755-1-1. ...

确实有,我也搜索了,这个还排在第一位,一看标题全部字母,以为是BIOS,就这样完美的错过了

网友:
这不是写着磐正吗?难道是映泰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