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 触发风扇一会转一会停,各路电压正常,唯有待机电压变成5V了,求思路

楼主(2022-08-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所谓的“待机电压变成5V”是指哪里测的?或者是哪个零件哪个脚位测的?

网友B:
3伏变五伏的话,就找5伏转成3伏的电路,往那干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待机电压变成5V”是指哪里测的?或者是哪个零件哪个脚位测的?

开关针脚测量出来的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伏变五伏的话,就找5伏转成3伏的电路,往那干呗

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脚测量出来的5伏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就是估计你什么是待机电压都不知道,你量的那个是开关针脚电压!!!!你这种最好在论坛找多几个H61的上电时序图,把电压和信号什么的都弄明白了,如果自己还搞不定,再提供测量数据咨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脚测量出来的5伏

开关针脚那里测出来的只能是电源的输出电压

网友:
换电池秒杀

网友:
不过内存吧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待机成了5v,其他电压还能都出来?还能触发?

网友:
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想修主板,只能看看有没有通病啥的

网友D:
擦擦内存,不行换条试试。

网友:
开机那就是5v啊,你先去搜下主板维修教程吧,主板维修需要先检测哪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擦擦内存,不行换条试试。

试过了,不是换根内存就解决的

网友:
开机针脚那里就是5v。图纸不要直接搜型号,要搜主板上的数字,例如MS-7X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不是换根内存就解决的

你这种情况需要查内存及其关联电路

网友:
5V zhuancheng 3V3 cai heli

网友:
“各路电压都正常”你都测量哪些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