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的笔记本怎么用可调电源

楼主(2022-08-11):
现在TYPE-C 接口的笔记本电脑供电  现在大师们 是怎么修TYPE-C 接口的笔记本的越来越多了 我买了TYPE-C 的转接口但是不能给

网友A:
我用的这款自带C口输出,屏幕可以显示充电协议和电压电流,非常方便,不足的是这款C口最高输出功率65W。

网友:
买转接头或者剪掉一个坏的适配器,正负极一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款自带C口输出,屏幕可以显示充电协议和电压电流,非常方便,不足的是这款C口最高输出功率65W。

看起来不错

网友:
买个TYPE-C 转接头

网友:
PD诱骗转换器 。几十块。稿定

网友B:
            可以拿个type-c原装充电器,最好用大瓦数的,加个电流表头就行了,x宝有卖,这也是船长的方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个type-c原装充电器,最好用大瓦数的,加个电流表头就行了,x宝有卖,这也是船长的方法好用

怎么搜  叫啥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个type-c原装充电器,最好用大瓦数的,加个电流表头就行了,x宝有卖,这也是船长的方法 ...

x宝里搜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