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LUS R2.0 不触发

楼主(2022-08-11):
  话说那个雷电交加的晚上,一个惊天动地的雷过后,单位控制LED屏的电脑隔屁了,开不了机,按开关无反应。
拿到机器以后,测了下,主机电源好的(万幸,一般雷击,电源都会坏)拆下主板目测没有明显的坏的痕迹,按不触发的思维来
1.测开关针有3.3V
2.I/O 30脚 有3.3-0-3.3 跳变

3. 32脚 O-SPL-S3#高电平
4. O_pson# 高电平OV  这里明显不对,正常为高电平,按开关 应该为高-低-高 的跳变 拉低绿线;可能是断线;
开始查断线 从绿线开始查起。
O_PSON# 线路如下:  这里请放大图片看。
E

一路改名如下:EATXPWR16脚-----C16   1脚(ATX_PSON#)-----R16 2脚(ATX_PSON#)到1脚改名为O_PSON#_R------R216 1脚 ----PR825 1脚(O_PSON#_R) -2脚改名为O_PSON#-----I/O 31脚    (这里不再一一表述)

注意这些元件 板子上是没有的

5.当查到PR825的时候,表笔刚温柔的搭上去  尼玛元件居然掉了, 单独测了下  奶奶腿的 坏了。  直接一索锡上去。

6.插上电源,测I/O 31脚 5V出来了;

7.点开关针 一路欢快的跑码亮机,图如下

说明:此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我只是写得比较比较详细一点点而已。

网友:
这种问题,,用放大镜搜索一遍就可以找到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