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X452L 不充电维修思路与过程

楼主(2022-08-11):
笔记本型号:ASUS-X452L    主板型号:X450LD
故障现象: 笔记本不充电 有时候能充电有时候充不进故障分析:不充电的故障一般原因都是:AC输出端MOS管
或者是 电池端MOS 管 出现问题导致芯片不给电池充电
故障维修: 经过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为 14V  插上适配器
电压同样为14V 测量ACOK 和 ACDET 信号正常
判断: 电池放电端MOS 击穿 更换MOS后故障修复 充电电流1.8A

等等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   猜对了 没有结束
机子我都组装好了  在充电   就当我以为维修结束  开始下一台
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机子黑屏了  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机 待机电流
飙到 0.5A   心想完蛋了  机子没修好  还要赔钱给客户
我一个月就这千把块  怎么赔的起 !!!!!
拆开机子发现 3V 待机芯片巨烫手   (完犊子!  EC 还是 桥  要赔钱? )
客户: 我就是不充电而已,现在倒好 直接给我修的不开机了  赔钱!!
吓死人啊!   赶紧又开始修   直接烧鸡大法 2V   烧了一然后摸到了
烫死人  是真 真 真烫手  !!!  老板 我要红外测温仪 啊啊啊啊啊!!!

就是这个小东西 短路了  拉低了 3V 供电  还好没烧芯片
直接 扣掉  插电  开机 电流一路跑到1.5A 亮屏
吓死 宝宝 还好没坏大芯片    不然真替我  的钱包感到担心
在料板上 还刚好 找到一个一样的 装上去了 正常开机 正常充电
维修水太深  我要回农村!!!!

 会员1559652100鑫豆2026-1-21 17:41

网友:
你是直接按上呀 轻触秒移开 确定大概范围 熏下再找

网友A:
维修总是这样刺激 有时候你摸一下它刚好就不开机了你都要怀疑一下自己

网友B:
哈哈,经常这样的,刺激

网友C:
最近碰到好几台来的时候能亮   接手以后不亮的不亮  不上电的不上电  人都傻了

网友:
华硕的充电线路是有点难搞

网友:
这是欠压检测芯片吗

网友D:
整个热成像仪吧!

网友:
那是个N沟道的隔离MOS管吧?

网友:
手都有烧烤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经常这样的,刺激

我害怕啊  老哥 钱包着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总是这样刺激 有时候你摸一下它刚好就不开机了你都要怀疑一下自己

同意遇到一些奇怪的直接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碰到好几台来的时候能亮   接手以后不亮的不亮  不上电的不上电  人都傻了

是的这种还是很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热成像仪吧!

这个东西有点贵啊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么多不充电的。。。。。。。。。。。。。。。。。。。。。。。。

网友:
遇到能开机的维修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网友:
分析到位  学习一了

网友:
呵呵 电池不充电的 很烦人的 还好楼主运气不错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一个热成像一千多而已,又不是很贵,直接买个,以后修短路就不会被烫手了。

网友:
维修真滴有风险啊!!!!!,但是客户就认为不就开焊了焊一下就好了,或者换个小件,怎么能要我这么多钱,所以啊,要够你自己认为该收的钱,客户砍价别理他,爱修不修,低价维修就更不可取,会有哭的那一天。。。。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到位

楼主:
笔记本型号:ASUS-X452L    主板型号:X450LD
故障现象: 笔记本不充电 有时候能充电有时候充不进故障分析:不充电的故障一般原因都是:AC输出端MOS管
或者是 电池端MOS 管 出现问题导致芯片不给电池充电
故障维修: 经过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为 14V  插上适配器
电压同样为14V 测量ACOK 和 ACDET 信号正常
判断: 电池放电端MOS 击穿 更换MOS后故障修复 充电电流1.8A

等等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   猜对了 没有结束
机子我都组装好了  在充电   就当我以为维修结束  开始下一台
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机子黑屏了  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机 待机电流
飙到 0.5A   心想完蛋了  机子没修好  还要赔钱给客户
我一个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下次试试。

5A被烫到真的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