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1 Yoga LA-A341P触发0.06A掉电二修---RT8243A改参数修复

楼主(2022-08-11):
1、二修ThinkPad S1 Yoga LA-A341P触发0.06A掉电。

2、接手主板的隔离、EC、BIOS、RTC均被上家动过,R36由上家的100K改回20K,重写EC BIOS,故障一样。
注:上图是加大PC412容量

3、+3VALWP偏高3.6V示波器测试平滑,触发瞬间消失又回复,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没有芯片可换,折腾一阵并个200欧,+3VALWP稳定为3.3V。

4、裸机触发电流跳到0.4A,U盘指示灯闪亮、可以确定基本正常开机了。

总结,触发瞬间3/5V消失又回复在转换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应该是待机芯片带不起负载。
闲暇之余供大家探讨。

网友:
论坛上RT8243A故障不少,看来这颗芯片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丝印是8A-**

网友:
后面电容换换

网友:
电容加大到470UF了

网友:
示波器测3.3V直线无毛刺,电容也换成47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