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进水 花瓶

楼主(2022-08-11):
一块950显卡
1-2被腐蚀黑掉了,然后清理完还是一样,显存正常,直接干核心成功了

网友A:
不知道 显卡加焊后 还会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显卡加焊后 还会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B:
花屏干核心,行不行,用坏好几块显卡都是花屏,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干核心,行不行,用坏好几块显卡都是花屏,直接扔了

。。。不是吧大哥 你这么来这里的

网友:
玩了几天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