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遇到华硕一台老笔记本装win7就蓝屏

楼主(2022-08-12):
U盘是能正常识别进PE的,装win10没有问题,一装win7开机到花瓣直接蓝屏7E 7B
试过改分区模式 试过启动模式,但是硬盘模式只有AHCI。
是一台老笔记本64 32版本的win7都试过 只要一到花瓣就蓝屏

网友A:
安装WIN10他不香吗

网友B:
你得用安装版本的,是不是现在都不会这个了,唉!

网友:
华硕部分6代以后的CPU笔记本,只能装WIN10.

网友:
CPU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用安装版本的,是不是现在都不会这个了,唉!

ghost的??

网友C:
sio的    去我告诉你上面下载吧  我记得就算是7b  装一遍系统后也不会再蓝屏了。你这个情况没遇见过

网友D:
改成IDE ,纯净版安装

网友E:
升级下bios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o的    去我告诉你上面下载吧  我记得就算是7b  装一遍系统后也不会再蓝屏了。你这个情况没遇见过

你说的是ISO吧 试过了 同样蓝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改成IDE ,纯净版安装

bios无法更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硬盘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级下bios应该就解决了

这个确实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WIN10他不香吗

这台配置本来就低的,win10的话占用率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无法更改硬盘模式的

那就第二个模式安装

网友G:
硬盘控制器win7下的驱动有问题,到管网下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控制器win7下的驱动有问题,到管网下载驱动

搜了,官网找不到这个驱动。

网友:
安装版 一步一步 装,硬盘改mbr 试试/。

网友:
别用GHOST,原版绝对不会蓝

网友H:
用安装版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安装版肯定没问题!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2022-10-30):
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最后还是装了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