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W7开机网络连接卡机

楼主(2022-08-12):
W7 系统开机网络连接卡机转圈无反应现象解决方案电脑经过360等优化后会出现本地连接转圈无反应大概10-20秒才能加载网络连接
计算机点右键选着管理找到服务和应用程序
选择服务找到Network List Service服务    把手动启动改为自动运行就能完美解决开机卡网

网友A:
这个可以,一般不是自动的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一般不是自动的多吗

但是360和鹅厂管家有很大几率把这个改为手动      我自己已经亲生测试了      我在百度上查解决方案都没有    就自己测试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360和鹅厂管家有很大几率把这个改为手动      我自己已经亲生测试了      我在百度上查解决方案都没 ...

兄弟厉害啊!他们为什么要改为手动,是为了防联网病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厉害啊!他们为什么要改为手动,是为了防联网病毒吗?

至于为什么要改  那你该问优化软件公司     还有一般这个服务是不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手动启动那么就要依靠别的服务来启动他   所以结果你懂得     如果这服务相关的服务启动快 那么这个是手动无所谓   但是好多都会影响这服务的速度

网友C:
我的电脑 不安装系统  用U盘启动也是插网线就启动慢 不插就快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 不安装系统  用U盘启动也是插网线就启动慢 不插就快 这个怎么解决呢

u盘装的是不是PE系统

网友:
配置 应该是很老了吧。

网友:
一般是网卡驱动的问题,充新安装官方驱动吧

网友(2022-09-11):
引用 网友A:
u盘装的是不是PE系统

也有可能是W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