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灯泡正常,取灯泡就炸

楼主(2022-08-12):
修一航嘉500瓦电源,炸了无数次,串灯泡也好不串灯泡也好,有时是取了灯泡就炸,有时是空载不炸带负载就炸,折腾累了六七次,最终结果都是炸,焊盘都快烧烂了,啥毛病没找到?自己大大小小也修过几十个电源,第一次撞鬼。

网友A:
前级贴片6805,后级同步整流,今天这次是第五次炸后好不容易换了一堆零件,串上灯泡一闪一闪的,测前级380,后级12、5、3.3、-12,待机,PGD均正常就直接上电,开机秒炸。

网友A:
检查了下,烧了保险,整流桥唯一的一次没烧估计是只上了2A的保险,两只PFC开关管,升压二极管(每次都烧),CM6805芯片和检流电阻。PWM开关管一次都没烧过,问题始终出在Pfc部分,到底哪里问题呀,再修焊盘都要不行了

网友:
串灯泡或轻载不炸机,而不串灯泡或带负载时炸机,都是电流大小的区别,说明电流控制占空比失效,于是检查Isense脚,果然4.7欧的连接电阻开路了,手里没有6805贴片了,等到货装起验证。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这类电源,都是炸两个场管。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去了灯泡后就会炸

网友:
楼主牛掰,现在没什么人愿意花时间研究电路原理,但是老天会奖励你的

网友:
今天芯片到货,装起串灯泡,还是一闪一闪的,壮起胆子直接上电,开机,没得砰的一声

,各路输出正常,空载烤会机看看稳定性,没问题就把2A保险丝换成6.3A的再带负载测试。

网友B:
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这视频好看

网友:
以前修那种老显示器3842的电源就是这样一闪一闪的,一晃十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修好了吗?

空载没炸机,空了拆开把保险换成正常的带负载测试,重庆天太热了,最低温度34,看见电洛铁都冒汗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修电源确实得有炸的心里准备啊!

网友:
有大神分享分析嘛

网友:
修电源确实得有炸的心里准备

网友D:
会不会是你换的管子质量问题!现在的管子都不靠谱我都用拆机的!

网友E:
灯泡一闪一闪的就是有问题  说明还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修电源确实得有炸的心里准备啊!

是呀,最怕的就是串灯泡一闪一闪正常的还是要炸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F:
这东西也修?出问题可不是一个电源的价钱了!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贴片6805,后级同步整流,今天这次是第五次炸后好不容易换了一堆零件,串上灯泡一闪一闪的,测前级380,后级12、5、3.3、-12,待机,PGD均正常就直接上电,开机秒炸。

鸿冠方案,参考图纸分析电路吧,维修想要成为塔尖的少数人,还是得靠内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你换的管子质量问题!现在的管子都不靠谱我都用拆机的!

管子没问题,忽略了isense连接电阻开路,那是个限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泡一闪一闪的就是有问题  说明还有故障

大功率电源一闪一闪正常,长亮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也修?出问题可不是一个电源的价钱了!人才

修起玩,防老年痴呆

网友:
iac脚有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第三次炸时已经查出来了。

网友:
修电源,最好配备可调程控的交流电源,不然炸到保报废,还没定位故障点。

网友:
充电的时候费电,你灯泡功率小了

网友:
修电源标准配置100瓦

网友:
炸鸡炸鸡。不炸怎么吃鸡?检测电感的问题。

网友:
升压二级管裂,用表笔测试正常,实际,嘿嘿,炸到你崩溃。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下,烧了保险,整流桥唯一的一次没烧估计是只上了2A的保险,两只PFC开关管,升压二极管(每次都烧),CM6805芯片和检流电阻。PWM开关管一次都没烧过,问题始终出在Pfc部分,到底哪里问题呀,再修焊盘都要不行了

串灯泡会烧保险的吗?我修2000w的也不烧保险呀,只跳炸,你漏电保护器用得不对。

网友H:
这种打隔现像,很奇怪!我感觉有可能是功率管的输出,输出跟次级电路有关系。以前我用12V的电源带一个电瓶车上的灯泡就打隔现像,负载功率大于电源,就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就没怎么研究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打隔现像,很奇怪!我感觉有可能是功率管的输出,输出跟次级电路有关系。以前我用12V的电源带一个电瓶车上的灯泡就打隔现像,负载功率大于电源,就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就没怎么研究过了

电流取样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灯泡会烧保险的吗?我修2000w的也不烧保险呀,只跳炸,你漏电保护器用得不对。

串灯泡不炸,取了炸

网友:
楼主厉害,精神可嘉

网友:
算了吧,得不偿失

网友:
电流过大????

网友:
一般我修这种换完后都会把附近的大电阻测量下

网友:
大电容换过没有。换了试下。

网友:
不串灯泡就炸桥,肯定是pfc问题啊,因为串灯泡时pfc电压不过300的,如果pfc的保护二极管没问题,那就是三个取样有问题了

网友A(2022-09-18):
今天修个650瓦的电源,修好后串灯泡也是一闪一闪的亮度还比较高,犹豫了好久鼓起勇气直接上电,正常。后级同步整流,6805芯片PWM输出电压空载居然到了2.5伏,不知道为什么空载时电流那么大,驱动电压需要那么高?是后级同步整流的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个650瓦的电源,修好后串灯泡也是一闪一闪的亮度还比较高,犹豫了好久鼓起勇气直接上电,正常。后级同步整流,6805芯片PWM输出电压空载居然到了2.5伏,不知道为什么空载时电流那么大,驱动电压需要那么高?是后级同步整流的原因么?

查了下同步整流的基础资料,在空载占空比小的情况下,续流场管导通不足,空载功耗比肖特基整流高,整流效率低。只有占空比提升后同步整流低内阻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网友:
同步整流,轻载时占空比低,续流场管还在导通而储能电感电已放完,储能电容的电会反向通过续流场管释放,导致能耗增加。

网友:
导致这种问题的,分析起来很简单。第一,输出端短路,第二,pfc的大电流快速恢复二级管有问题,表面看不出来,换掉才知道。第三,pfc芯片中的电压检测脚或者电流检测脚有故障。第四,pfc驱动脚的电路中的两个三级管有问题,两脚间有短路,或者没有短路,如果测得觉得没有问题,但出现楼主这种情况,要坚决换掉。第五,大电容故障。第六,整流桥有故障,检测觉得正常,但实际有漏电。修过那么多开关电源,楼主这种情况也碰到不少,以上就是这种问题的总结。有可能其他师傅碰到另类的问题,也欢迎讨论。

网友:
爬楼梯就感觉在看大片,楼主加油

网友:
昨天修一800瓦电源,后级也是同步整流,串灯泡开机几乎接近常亮的状态,所以用灯泡的闪烁来判断电源好坏还是要区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