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读写型号W74M12JW的BIOS芯片方法尝试

楼主(2022-08-12):
最近修机遇到了型号为W74M12JW的BIOS芯片,看了一下电路是1.8V的,手头的CH341A编程器支持列表没这个型号,听人建议花了几百大洋买了TL866II编程器,到手发现支持芯片列表里也没有。索性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基本上就是一个加强版的25Q128,引脚定义一致,读写的时候选1.8V的25Q128是可以的。其实早应该想到了,当时是懒得改CH341A编程器电压就买了那个TL866II,其实完全没必要。很多时候别人的建议也要先甄别一下在动手。

网友A:
1.8电压的直接上3.3的编程器一样刷,不会烧芯片,我8块的土豪金就经常拿来刷新显卡1.8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电压的直接上3.3的编程器一样刷,不会烧芯片,我8块的土豪金就经常拿来刷新显卡1.8的BIOS

别。。我烧了一个之后就买了一个支持1.8v的新款

网友B:
TL866II比RT809F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866II比RT809F好吗?

TL866II两百多,比809价格低很多,估计功能也少很多吧,没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866II两百多,比809价格低很多,估计功能也少很多吧,没细研究。

809F是250到300多,只是809F比较熟悉。

网友:
ch341搞定大多数BIOS,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809f 加转接板 很好用

网友:
341加1.8的转接板不就行了,几块钱的事

网友:
1.8转换座子也是忽悠人的,管他1.83.3直接撸。一个30块钱的土豪金通吃。。话说我最近也交智商税买了一个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电压的直接上3.3的编程器一样刷,不会烧芯片,我8块的土豪金就经常拿来刷新显卡1.8的BIOS

是的,RT809H可以直接刷,但是有些刷完校验会报错,有些需要多刷几次,有些还是要手动调节电压

网友:
一样刷啊,没问题

网友:
3.3V也能刷。别经常刷就没事

网友:
RT809固然好,价格不低呀

网友:
这款3.3也能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