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14 2021年出厂,不充电维修分析。

楼主(2022-08-12):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不赚钱的机器都不修了,赚钱的机器都比较好修,也没什么好发的。今天修到ThinkPad E14  正好分析了相关的type-c电路,但也不保证全对,趁此机会,发个帖子分享经验,顺便抛砖引玉,期待各位的纠正和讨论……
另外路过看热闹的加个分呗,就几秒的事情,谢谢。我的下载分都快不够用了

联想ThinkPad E14 2021年出厂:

板号NM-C421:

客户故障描述:
      电越充越少,电池电用完后就开不了机了。

分析思路:
      type-c或充电电路出现故障

维修流程:
      接电源无电流,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主板无其他异常

进入电路分析并实测环节:
1, 实测未接入设备时,待机5V通过type-c芯片10脚、25脚给type-c芯片供电,type-c输出VCC3_LDO_PD给通讯的管子通电,使其导通;
图一:

图二:

2,插入设备与type-c芯片通讯,确认type-c接口电压为输入20V还是输出5V,正常情况当通讯成功电源就会升到20V,后级短路可能会有别的控制信号通知type-c关闭电源输入,导致不升压;
图一:

图二:

当确定是电源插入,关闭USB 5V供电,同时使20V导通去给保护隔离供电:实测,当没有插入设备时,USB供电和type-c都处于关闭状态节能保护,插入type-c拓展坞后,USB供电开启,20V供电关闭,type-c输出5V。插入type-c电源后,USB供电5V关闭,20V供电开启,type-c输入20V
图一:

图二:

4,VINT20_IN去往保护隔离,type-c电路结束:

实测发现U12503有开启没导通,更换解决问题。

此机type-c RTS5455和NM-B421通用

附一张type-c接口定义,

USBC_CC2_CONN是电源识别,USBC_SBU2_CONN是其他外设识别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正,还有没有其他异议,期待各位老师指出

补充内容 (2022-8-25 18:40):
后有返修,客户用了几天又不充了,测得适配器的20V依旧有几率被隔离,但由于频率不是太高,把相关芯片换了依旧不行,确保接口焊接完美后,却发现公共点输出20V,应该9V左右,测得隔离管第一个复合管击穿,换之根治

补充内容 (2022-8-25 18:42):
公共点20V之时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保护,说明之前第一组隔离复合管不良,现在彻底坏了

 会员1175385300鑫豆2025-10-22 22:58
 会员1113431300鑫豆2025-10-21 09:34
 会员204956300鑫豆2025-10-16 09:48
 会员401987300鑫豆2025-10-12 17:03
 会员752784300鑫豆2025-10-12 12:59

网友A:
记得之前个差不的机器,不是这个机器, 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B:
SBU不是设备识别吧,CC才是,正反两面就有两个CC SBU一般没用,只有当插入DP信号号转化为AU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U不是设备识别吧,CC才是,正反两面就有两个CC SBU一般没用,只有当插入DP信号号转化为AUX

这个说的有道理,我去改下图,CC从名字上来看应该也是电源识别,意思是SBU是识别电源之外其他设备如DP等的总线么?

网友D:
大致的看了一下,给给普通笔记本充放电原理差不多·········

网友E:
RTS5455 5450这些芯片坏得多  而且带程序

网友:
芯片带程序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的有道理,我去改下图,CC从名字上来看应该也是电源识别,意思是SBU是识别电源之外其他设备如DP等的总线么?

对 比如识别到插入的是音频还是视频就转变为其他的信号 一句话就是扩展用的

网友:
type-c充电电路一般都是5V先走,通过5V先去验证线路的正常与否,然后OK之后做反馈,然后让PD芯片发开启信号给适配器这个时候适配器才会出20V

网友F:
USBC_SBU2_CONN
这是一个side band  边带信号

是一个  备用模式辅助信号使用的边带信号。。。多用途吧。。。。

网友:
Type-c的pd芯片还要读程序,搞的像EC一样,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个差不的机器,不是这个机器, 是充电芯片坏

哈哈,现在充电芯片坏的机器可真不多了,换完能好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S5455 5450这些芯片坏得多  而且带程序

type-c芯片是容易坏,而且很贵

网友G:
目前论坛讨论TYPE-C的帖子少之又少,楼主分析得很认真,给楼主加分了。我对“正常情况当通讯成功电源就会升到20V,就算后级短路还有别的控制信号保护”存在异议,后级若有短路的话是会导致不升压的,修过T14-Gen2是存在这样的现象,当然,不同机型不同现象,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论坛讨论TYPE-C的帖子少之又少,楼主分析得很认真,给楼主加分了。我对“正常情况当通讯成功电源就会升 ...

说的有道理,这个我没实测到,也许短路就会有信号通知type-c关闭电源输入,我去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致的看了一下,给给普通笔记本充放电原理差不多·········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电路,但我之前不常修到相关故障,所以也没机会认真分析过type-c,这次遇到了正好总结一下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H:
我的下载分也不太够用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C_SBU2_CONN
这是一个side band  边带信号

嗯,应该是这样的,暂时还没修到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  SNK_PS_EN 这个信号正常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阿? SNK_PS_EN这个信号是由12501的SRC_PS_EN转换出来的吗还是5455直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  SNK_PS_EN 这个信号正常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阿? SNK_PS_EN这个信号是由12501的SRC_PS_EN转换 ...

type-c芯片直接输出,实测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下载分也不太够用了 哈哈哈哈

一万多下载分,在这里吹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下载分也不太够用了 哈哈哈哈

不够用给你加一些

网友J:
TPYE C这个升压的确不好搞

网友:
证号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TPYE C这个升压的确不好搞

这个电路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电路,只不过还没有作为常规电路使用,以后非游戏本估计都是type-c电源口供电,修的多了,资料多了,自然就变成了简单的常规电路,也就变好搞了

网友K:
你这是真技术人才,可以当老师开课了。

网友K:
type-c输出VCC3_LDO_PD给通讯的管子通电。楼主你实测这个电压是3V还是3.3V?上次一台小米的NB2500主板,这个电压一直是3V感觉低了,换了好多东西就是不升压,当时脑筋没转过弯,忘记了可以改一个诱骗器。还给客户了。客户拿走后才想起来可以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type-c输出VCC3_LDO_PD给通讯的管子通电。楼主你实测这个电压是3V还是3.3V?上次一台小米的NB2500主板,这 ...

没注意,但感觉3V应该是够用的。改诱骗器是个什么原理,还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是真技术人才,可以当老师开课了。

你这太客气了,就混口饭吃,离老师差远了

网友L:
牛,楼主,电路图要传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牛,楼主,电路图要传上啊!

电路图鑫制造有啊

网友M:
留个印记,明天从电脑上看,手机看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M:
留个印记,明天从电脑上看,手机看的累

感谢大佬加分支持

网友N:
维修行业大神之一     消失了很久    终于冒泡了

网友:
RTS5455 5450这些芯片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维修行业大神之一     消失了很久    终于冒泡了

哈哈,你这回复,让我直呼好家伙

网友: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不赚钱的机器都不修了,赚钱的机器都比较好修,也没什么好发的。今天修到ThinkPad E14  正好分析了相关的type-c电路,但也不保证全对,趁此机会,发个帖子分享经验,顺便抛砖引玉,期待各位的纠正和讨论……
另外路过看热闹的加个分呗,就几秒的事情,谢谢。我的下载分都快不够用了

联想ThinkPad E14 2021年出厂:

板号NM-C421:

客户故障描述:
      电越充越少,电池电用完后就开不了机了。

分析思路:
      type-c或充电电路出现故障

维修流程:
      接电源无电流,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主板无其他异常

进入电路分析并实测环节:
1, 实测未接入设备时,待机5V通过type-c芯片10脚、25脚给type-c芯片供电,type-c输出VCC3_LDO_PD给通讯的管子通电,使其导通;
图一:

图二:

2,插入设备与type-c芯片通讯,确认type-c接口电压为输入20V还是输出5V,正常情况当通讯成功电源就会升到20V,后级短路可能会有别的控制信号通知type-c关闭电源输入,导致不升压;
图一:

图二:

当确定是电源插入,关闭USB 5V供电,同时使20V导通去给保护隔离供电:实测,当没有插入设备时,USB供电和type-c都处于关闭状态节能保护,插入type-c拓展坞后,USB供电开启,20V供电关闭,type-c输出5V。插入type-c电源后,USB供电5V关闭,20V供电开启,type-c输入20V
图一:

图二:

4,VINT20_IN去往保护隔离,type-c电路结束:

实测发现U12503有开启没导通,更换解决问题。

此机type-c RTS5455和NM-B421通用

附一张type-c接口定义,

USBC_CC2_CONN是电源识别,USBC_SBU2_CONN是其他外设识别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正,还有没有其他异议,期待各位老师指出

补充内容 (2022-8-25 18:40):
后有返修,客户用了几天又不充了,测得适配器的20V依旧有几率被隔离,但由于频率不是太高,把相关芯片换了依旧不行,确保接口焊接完美后,却发现公共点输出20V,应该9V左右,测得隔离管第一个复合管击穿,换之根治

补充内容 (2022-8-25 18:42):
公共点20V之时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保护,说明之前第一组隔离复合管不良,现在彻底坏了

 会员692222300鑫豆2026-4-15 22:43
 会员596021300鑫豆2026-4-14 15:40
 会员633971300鑫豆2026-4-14 15:37
 会员633648300鑫豆2026-4-13 20:11
 会员853449300鑫豆2026-4-13 14:10

网友(2024-03-09):
学习了,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2024-04-14):
VCC5M应该是在升压后出吧?我的是不升压,VCC5M没有,但VCC3_LDO_PD出来了。 请教下大佬,这下面这两芯片干啥的?什么原理

网友(2024-07-04):
搞不明白什么叫接入设备,什么叫未接入设备?

网友(2025-05-26):
修过,,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