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马甲的芯片怎么刷BIOS

楼主(2022-08-12):
技嘉主板Z390 GAMING7,无法点亮,启动时主板上CPU、DRAM、VGA指示灯依次点亮后,就自动重启,反复如此。怀疑BIOS故障,想拆下来刷BIOS,但是这种MBIOS居然带马甲滴?左看右看不知如何拆。查网上说短接MBIOS的1、8号脚可启用备用BBIOS,试过了无效。各位老师,求指导!

网友A:
盖子打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网友B:
随手就可以翻开盖子,拿出完整芯片。 你这ZS,让人捉急呀

网友C:
这个打开很容易吧?实在不行教你一招,风枪调到480度,对着它吹,并说“芝麻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子打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摸索半天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子打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啊~这么容易!指甲一抠就出来了!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子打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谢谢老大!

网友:
厂家这是不考虑成本了吗

网友D:
上网要懂得搜索。

网友E:
教你一招这种板子,如果备份ok,你取下主BIOS开机,等提示刷新主BIOS再装入芯片会自动刷新

网友:
一般有些大牌工控会用这种BIOS座子,刷BIOS不要太方便。

网友F:
盖子中间有个逢,两边开的,打开把芯片取出来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拔都能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手就可以翻开盖子,拿出完整芯片。 你这ZS,让人捉急呀

人家第一次嘛,慢点,温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开很容易吧?实在不行教你一招,风枪调到480度,对着它吹,并说“芝麻开门”

芝麻拆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招这种板子,如果备份ok,你取下主BIOS开机,等提示刷新主BIOS再装入芯片会自动刷新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网要懂得搜索。

谢谢老大!

网友:
用手尝试连根拔,但拔不动。虎钳应该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盖子中间有个逢,两边开的,打开把芯片取出来不就好了

你说的对。我是光摸,没抠!第一次最好是一边摸索一边手指抠

网友(点评):
秋名山老司机

网友:
这种是sop8 IC座啊,可以开盖直接取下芯片,一般服务器上用这种,现在卷得太厉害了,diy市场也开始用了。

网友:
打开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我在evga的z77主板上看到过这种bios盖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我是光摸,没抠!第一次最好是一边摸索一边手指抠

这咋还开上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咋还开上车了

光看着琢磨是没有用滴,手指一抠就出来了。你想哪去了?

网友:
这种是扣下来的,也不用怕扣坏塑料座子 可以拆掉座子直接焊BIOS芯片上去

网友:
开盖 有惊喜  不用焊的

网友:
用力扣开塑料

网友:
服了,就不能研究一下 还马甲,

网友:
这种在英特尔迷你小主机上遇到过  翻开盖子就取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工控机的。芯片经常换。根据现场外设不同。一扣就开。应该都这样。刷程序好刷多了

网友:
我也学习了,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
盖子打开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

网友(2022-09-27):
手指一抠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