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 287的代换

楼主(2022-08-12):
修一电源,待机tny287坏了,手头只有tny278,请教各位能否用tny278代换??

网友:
找它们的应用图来对照一下,同一系列的不同型号,引脚有可能不同、

网友:
用TNY288-289代换,功能相同可以代换

网友:
去淘宝买几个,又不贵:daxiao:

网友:
完全可以,,,功率相差不大

网友:
装上tny278,待机电压就正常了,果然可以代换,多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