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开机到0.8然后掉电到0.45左右

楼主(2022-08-12):
各位师傅们a1465  开机电流到0.8 都读盘了然后就掉电到0.45  不读盘了  这种一般是啥情况  进水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  发现batt low 这个信号不正常  上拉10k 换成3.3k  上电了,但是开机0.8就掉电到0.45      不会修了大佬求教。bios刷过,有没有可能 是ec问题。

网友:
电压降低,不会是短路了吧

网友:
bios刷了  ec重直球, 背光供电芯片屏供电芯片都拆了,腐蚀地方也都处理过了  还是一样我真服了

网友A:
修好了吗   进水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进水好麻烦的

没呢急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