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插充电器降频维修

楼主(2022-08-12):
不插充电器正常,插上充电器慢的和乌龟一样!
原因是充电器不是原装的。

其实PDF上有说明。ADT_TYPE是充电器检测脚。直接到EC的99脚。
65W充电器此处的电压应该是0.693V-1.134V之间。我的这个写着65W的充电器都1.5V了。所以EC认为不正确,也不是90W的范围。
不想换充电器。就该了2个电阻,切断了适配器检测来的线R2499。
R2407换成100K
R2408安装上85K
ADT_TYPE电压0.96V左右。

网友A:
切断r2499怎么检测?

网友:
改电路以后,那换原装充电器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r2499怎么检测?

不用检测了。啥充电器都是65W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