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开机要等2分钟才能点亮

楼主(2022-08-12):
华硕H310,开机要等2分钟才能点亮

网友:
me有问题?

网友:
英语懂的话 应该有提示

网友:
QQ截图提取文字并翻译。

网友:
更新bios 试试,

网友:
重装bios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刷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应该多些吧!

网友:
刷官网下的bios

网友:
刷bios就搞定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参考参考

网友A: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刷Bios解决,但是为什么去官网下载Bios文件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刷Bios解决,但是为什么去官网下载Bios文件就不行

官网有的BIOS不带mei,亮机还是慢,用fptw再刷一遍或者合成新的mei也能解决

网友:
baidu是相当能折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