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360显卡故障诊断卡跑码A2,要直接干显存么?大师们出来说说

楼主(2022-08-12):
如题,收到一块短路的显卡华硕的R7 360,本来是12V短路。烧鸡找到故障点,换掉短路的电容。重新开机,诊断卡卡a2.求维修思路。没图纸所以只能来问了

网友A:
集显扫显存。有报错就是运气好。没有就看bios但是几率不大。再然后就是核心供电背后有没有掉件。啥都没就拜拜了。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扫显存。有报错就是运气好。没有就看bios但是几率不大。再然后就是核心供电背后有没有掉件。啥都没就拜 ...

干核心干显存了

网友A:
干核心意义不大。等你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核心意义不大。等你结果

是三角供电管老化了。A0 A2都是正常亮机码。参考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