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350E LA-8861P R**.0 不触发通病,缺芯片改线路全网首发!

楼主(2022-08-12):
三星SAMSUNG 350E LA-8861P R**.0 不触发通病,改线路全网首发!最近修到几个同款机型,同样毛病,苦于手头没有芯片,所以研究了会儿,解决无芯片改线路维修。

该机器现象为,按开机键从待机0.0035跳到0.0115,不触发。
检测为ULC1的32Khz的脚位无信号,正常应该有波形和电压,确切为0,9左右[看了别人的帖子找到的数据]。

如果手头有该芯片更换即可!
可是我们在海外,芯片很难购买!
图纸可见,该芯片为主板所有芯片提供晶振频率。有南桥2个,显卡1个,网卡1个。

从主板断开芯片这4处引脚,我是拆除了2个电阻,和用刀片划断主板布线。引脚分别为:5,6,12,9

装上南桥晶振,左侧为25KHZ晶振,T250型号即可。下侧为32KHZ晶振,32.768晶振即可。都可以从老主板上拆,基本通用,注意10M电阻和2个电容不要忘记装!!!

装上显卡27KHZ晶振,T270型号即可。注意10M电阻和2个电容不要忘记装!!!

装上网卡25KHZ晶振,T250即可。装上电容,没有电阻。

附上最后的亮机图!!!

注意,如果没有断开引脚是无效的!会被损坏的芯片拉低。不装电容和电阻也是不能正常工作!!!
祝大家维修愉快!

网友A:
取下这个ULC1芯片,再安装其它芯片的独立晶振,就不会割断主板布线了吧。

网友B:
自己玩玩可以,给客户没法交待。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很少见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取下这个ULC1芯片,再安装其它芯片的独立晶振,就不会割断主板布线了吧。

取下会导致RTC无供电,无法记时间和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玩玩可以,给客户没法交待。

老哥多学习吧,改电路实际作用和原来并没有差别。

网友:
很好的方法,,配件都好找。

网友:
厉害,这才叫技术

网友:
自己玩玩可以  这机器 太老了 没必要花功夫研究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

网友:
很给力的改法,学习了

网友:
the other cheat method on these models is to remove the CCL7 capacitor

网友:
肯动脑筋的聪明人。

网友:
这种设计苹果喜欢用

网友:
国外的中国人,强

网友:
三星竟然用代工的主板也很少见啊

网友:
时钟买不到?

网友:
古董级的电脑了!楼主好认真!有潜力!

网友:
三星现在难得修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玩玩可以,给客户没法交待。

修好了就行。怎么会没办法给客户交待呢?昨想的?

网友:
这种芯片就是个鸡肋,损坏率高

网友:
三星太少了,原来还比较多

网友:
这个芯片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不至于待机3.3V出问题时PCH和CPU连带被损坏。看来韩国佬做得要周全一些。

网友:
送点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金币给你

网友:
这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会导致RTC无供电,无法记时间和不触发。

直接给个3.3v接到14脚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