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要250的权限才能看 我200看不了 求帮助 看下

楼主(2022-08-13):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3443-1-1.html      这个贴要250的权限才能看  求能看的帮忙复制下  转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一、BIOS与CMOS讲解
常常会有人把BIOS与CMOS当成是一人概念,其实两者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原指一种芯片的制程,用CMOS制作的芯片具有省电和低温的特性。用来存储计算器的设置和系统日期时间。RTC/CMOSRAM整合在南桥中,通过外部搭配的电池供电。因为CMOS制作的内存耗电很低,就算计算机一两年都不开电源,CMOS中记录的值也一样可以得到完整的保存。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是一些程序,它可以对主机板上所有设备进行测试和参数设定,BIOS程序存储在ROM芯片中。它们的联系是:通过BIOS程序可以对CMOS RAM中的值进行修改。
二、POST(上电自检)介绍
POST(Power On Self Test,上电自检)是计算机接通电源后,系统进行的一个自我检例行程序,对系统几乎所有的设备进行检测,每一个设备都有对应的检测代码。
为了让设计者和维修者知道BIOS当前在作那些动作,BIOS在对某个设备进行检测时,首先将对应的代码写入80H诊断端口,当该设备检测通过,则接着送另一个设备的代码,对此设备进行测试。如果某个设备测试没通过,则此代码会在80H处保留下来,检测程序也会中止,并根据已定的报警声进行报警。这个代码我们叫做Post Code。我们可以使用诊断卡通过ISA、PCI、LPC、和SPI总线去读80H诊断端口的代码,然后显示在LED灯上,这样便于我们对主板进行测试和诊断
三、主板POST(上电自检)讲解
主板BIOS代码分两大品牌,分别是AMI(D开头)、AWARD(C开头)。不同品牌BIOS,其代码含义不一样,检测流程也有一点点区别:
四、AWARD POST流程
CPU工作---﹥检测CMOS(CF)---﹥初始化芯片组(C0)---﹥(初始化PCIE设备)---﹥检测内存(C1)---﹥把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并校验BIOS资料(C3)---﹥初始化键鼠串口控制器(C7~07)---﹥检测PCI设备(25)---﹥调用显卡BIOS并显示(2b)---﹥初始化USB控制器(50)---﹥测试内存(52)---﹥检测键盘、鼠标、串口、并口、硬盘等外设(57~7
C)---﹥显示错误并提示操作(7F)---﹥把引导权交给硬盘(FF)---﹥加载操作系统---﹥进系统
CF===检测CMOS
CMOS跳线、电池、32.768KHz、南桥
C0===初始化芯片组
FSB总线、BIOS程序、南桥
C1===检测内存:内存、内存插槽、内存工作条件、内存控制器坏
C3===校验BIOS资料:内存、BIOS程序、串口芯片
C7/07===初始化I/O:P/S2供电、I/O供电/时钟、LPC总线、I/O坏
25===检测PCI设备:100M网卡、1394芯片、南桥、BIOS
2B===检测显卡:   集显:96M时钟、北桥坏
                  独显:显卡坏、PCIEX16插槽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北桥
报一长两短===认不到显卡         一短===认到显卡
50===初始化USB:USB接口供电、USB电流检测、南桥、BIOS
52===测试内存:内存、内存负载供电芯片坏
57-7C===检测外设:按顺序一一拆键盘、鼠标、硬盘、光驱、串口芯片等
7F===显示错误:根据显示屏所显示错误位置,进行排除。
五、AMI POST流程
CPU工作---﹥初始化芯片组(d0)---﹥(初始化PCIE设备)---﹥初始化I/O(d1)---﹥检测内存(d3)---﹥把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并校验BIOS资料(d5)---﹥初始化PS/2键盘鼠标(0A)---﹥检测声卡---﹥检测显卡---﹥检测显卡(2A)---﹥显示---﹥初始化USB控制器(38)---﹥测试内存(52)---﹥检测并口、串口、软驱等(60)---﹥显示错误并提示操作(85)---﹥加载操作系统(00)---﹥进系统
D0===C0    D1===C7/07    D3===C1    D5====C3    2A===2B    38===50
60===75/7C               85===7F
0A===初始化P/S2:P/S2接口供电、数据线、I/O
13===检测声卡:声卡供电、声卡坏
六、内存类代码维修
经过总结,常见内存不过代码有:D3、D4、C1、C3、DE、E0、E1、ED、A7、AF、AD、B0、15、18、19、20、55等
内存代码的维修流程:
1、外观检查内存槽以及周边的电路是否有倒针、烧伤的现象
2、清洁内存槽,更换两条以上不同品牌的好内存,并用橡皮清洁内存的金手指部分
3、清除CMOS或重新刷写BIOS,留意时钟旁边超频跳帽是否设置异常导致内存不过
4、I3、I5、I7、AMD平台主板需要重新安装CPU或者更换CPU,以防CPU问题导致内存不过
5、Nvidia芯片组跑C1代码也可能是桥空焊,可以尝试按压桥排除
6、测量内存的工作电压:主供电、SPD供电、基准电压、负载电压(脚位参见插槽定义章节)
7、测量内存的时钟。
               A:时钟芯片---﹥北桥---﹥内存(478、775主板)
内存时钟的来
B:时钟芯片或NV桥---﹥CPU---﹥内存(I3、I5、I7、AMD主板)
内存时钟在打值卡测量时,但有的主板不上内存会没有时钟电压,要准确判断需要找好板对比。所以一般内存的时钟信号只需要打值即可。AMD、I3、I5、I7平台需装上CPU再打值
8、测量内存的SMBUS(脚位参见插槽定义章节)
SMBUS(系统管理总线)是南桥连接内存、时钟、电源管理芯片、温控芯片、超频芯片等的一条串行总线,负责这些设备与南桥之间的数据交换,如读取内存参数,设置频率,调节CPU电压,检测温度等。
SM总线由两条线路组成,分别为SMBDATA和SMBCLK。它们的电压3.3V,DDR2内存在119、130脚。DDR3内存在118、238脚。它们的对地阻值多数主板是一致的多积累经验。SM总线故障需要逐个排除。
9、测量内存数据线、控制线。
DDR2、DDR3主板使用打值卡测量内存到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数据地址控制线二极体值。内存是CPU管理的主板,需要装CPU再测量。
10、加焊/更换北桥、AMD/I3/I5/I7的CPU座
I系列主板需要查DRAMPWROK信号是否正常
七、显卡类代码维修
常见的显卡故障代码有2A、2B、26、25、C1~44反复循环等。
显卡不过的故障,一般分为三类:
维修时,先确定外观正常,然后:
1、使用打值卡测量显卡插槽工作电压、时钟、复位(有的PCIE需要插上显卡才有时钟)
2、对照打值卡说明测量显卡插槽的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
PCIE的测量方法
1、第一次打低一排数据线。值完全一致,若值偏低
八、其他常见代码维修
C0---重点检查CPU到北桥线路,BIOS相关电路
CF、45-Nvidia芯片组,开机就CF或者45代码,一般是RTC电路问题
44、20、50、

网友A:
你看了2楼#,终于知道什么是“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了2楼#,终于知道什么是“250”。

我是远程学员  找网站把权限改到250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了2楼#,终于知道什么是“250”。

我是远程学员 有权限看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