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幻13升级板载内存不完全经验分享

楼主(2022-08-13):
之前在论坛发过求助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9693-1-1.html
这个机器没搞过,所以不确定是否需要改BIOS,一般来说,如果某机型有大内存版本,那么扩内存应该相对简单,修改配置电阻就可以了,除非换用的内存颗粒信号是原厂都没用过的。手里的这台,型号前缀GV301QE,对应华硕官网的BIOS是不区分16G与32G的。但是改这个机器走了很多弯路,目前搞定了,把细节分享出来,方法不一定对,抛砖引玉吧。
首先,因为高低内存版本官网BIOS一样,尝试修改配置电阻,用到的图纸截图如下。虽然图纸中提到了三星颗粒,但是BIOS中并没有对应大容量三星颗粒的信息,为避免修改BIOS麻烦买的镁光颗粒。图纸中的容量单位是小b不是大B ,所以64Gb对应的是8GB颗粒,4颗组成32GB容量。

网友A:
更换颗粒后修改配置电阻依然不亮机,然后遇到了难题:无法排除以下问题:买的颗粒是不是好的,毕竟淘宝都是翻新片,不能完全保证品质。焊接是否可靠,LPDDR4x是BGA200的,比普通内存颗粒植锡焊接难度高一点点。再就是BIOS到底需不需要改,怎么改?
论坛BIOS大佬肯定没问题,但是总要先自己尝试一下对不对。用编程器读取BIOS数据,然后和官网BIOS对比,尝试将以下几部分的内存信息替换成买到的内存颗粒型号,再写入。

然而依然没有亮机。怀疑买到的颗粒有坏的,但是无法确定。当时多买了一颗,尝试用这颗依次替换板上的4颗,替换到第三颗的时候亮机了,容量显示正确,顺利开机进系统。
但是,目前无法确定的是,到底是内存颗粒问题,还是焊接问题,还是BIOS问题,也懒得再拆颗粒挨个测试了。问题稀里糊涂的解决了,目前关于升级板载内存的交流帖子太少,抛砖引玉,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最后附上开机系统容量显示:

网友:
内存还没升级过,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羊村成员恭喜你

网友:
幸好只有4颗,幸好还有一颗……这要是8颗的,你让我怎么玩

网友:
把原BIOS刷回去,如果能点亮且容量识别正确,那就排除BIOS的问题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颗粒后修改配置电阻依然不亮机,然后遇到了难题:无法排除以下问题:买的颗粒是不是好的,毕竟淘宝都是翻新片,不能完全保证品质。焊接是否可靠,LPDDR4x是BGA200的,比普通内存颗粒植锡焊接难度高一点点。再就是BIOS到底需不需要改,怎么改?
论坛BIOS大佬肯定没问题,但是总要先自己尝试一下对不对。用编程器读取BIOS数据,然后和官网BIOS对比,尝试将以下几部分的内存信息替换成买到的内存颗粒型号,再写入。

然而依然没有亮机。怀疑买到的颗粒有坏的,但是无法确定。当时多买了一颗,尝试用这颗依次替换板上的4颗,替换到第三颗的时候亮机了,容量显示正确,顺利开机进系统。
但是,目前无法确定的是,到底是内存颗粒问题,还是焊接问题,还是BIOS问题,也懒得再拆颗粒挨个测试了。问题稀里糊涂的解决了,目前关于升级板载内存的交流帖子太少,抛砖引玉,大家多多交流。

升级板载可是淘宝大神保留曲目,实际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板载可是淘宝大神保留曲目,实际很简单

对于大佬肯定没难度,我是小白就踩了很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大佬肯定没难度,我是小白就踩了很多坑。

淘宝商家草田居数码店,升级个苏菲板载内存都能到处软文,跳大神忽悠,还到我的升级板载群骂人。。。

网友:
又把BIOS刷回去验证了一下,这个机器升内存不用改BIOS,改配置电阻就行了。除非不想改电阻(因为改电阻需要拆散热器,这个机器CPU是涂了液金的,会很麻烦)。

网友C(2022-09-25):
升级内存也没那么玄乎,本人前后也升级了一二百台了,也有翻车的。大多数是需要改配置电阻,有些需要刷bios替换SPD.当然替换也是有技巧的要不然怎么改都不开机或者不识别。但是有些bios可能是加密的修改任何一个字母都无法开机,除了这种情况基本上都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升级内存也没那么玄乎,本人前后也升级了一二百台了,也有翻车的。大多数是需要改配置电阻,有些需要刷bios ...

是啊,但是分享技术的太少太少了。费了好大力气摸索,发现这个机器只需要改电阻就可以了。至于改BIOS的方法,我也不会,也没找到分享方法的。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是分享技术的太少太少了。费了好大力气摸索,发现这个机器只需要改电阻就可以了。至于改BIOS的方 ...

修改BIOS估计要对比原装32G内存的BIOS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