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联想小新Air14怎么给cmos放电

楼主(2022-08-13):
老婆的笔记本被我换上了新板载内存,电阻也改对了,按下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也转,就是屏幕不亮,想尝试把cmos放了电试试,不知道怎么操作。具体型号小新Air14 ARE2020,4600u处理器。谢谢各位前辈,我新手。

网友A:
自己升级板载的勇士!升级板载可不是简单换个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升级板载的勇士!升级板载可不是简单换个颗粒

还需要改bios吗

网友:
要咨询就私聊吧  鉴于维修圈的良好氛围   我早已不再分享任何东西  点亮这个机器不超过5分钟

网友:
这个机器属于老机器   老司机升级都是毫无压力的

网友B:
这个电池取了就放电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取了就放电了啊

关键放电好使不?

网友:
关键放电好使不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能这个主板,并没有纽扣电池

网友:
rtc电路查一下

网友C:
刚了解了下,可能是怕晶振坏掉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了解了下,可能是怕晶振坏掉是吧

你看晶振有没有点位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晶振有没有点位差嘛

昨天交到当地科技市场修电脑的给检查去了,没法测,等过两天看人怎么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晶振有没有点位差嘛

测量上电后的32.768khz无源晶振,每个脚对地电压0.4V,两脚之间无压差,RTC电压为3V,是否可判断为晶振坏掉了?之前在这个晶振附近吹下过两颗电阻换过位置,会不会是晶振被我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