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K051P REV1B

楼主(2022-08-13):
LA-K051P

LA-K051P REV1B.rar

网友(点评):
传资料最好写清楚具体的机器型号、板号、实物亮机图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

网友:
联想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REV:1B   I5-1135G7的。故障:插电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隔离和公共点都是0V,查其TYPE-C和隔离控制集成块TPS65994AD 有一些电压没有是由TYPE-C电源插头过来的。查TYPE-C插头‘发现有一些脚发霉。清洗补焊OK!!后隔离和公共点电压都出来了,开机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TYPE-C插头:
1脚’12脚:地
2脚3脚:0V
4脚9脚:20V
5脚:1.66V
6.7.8.10.11脚:0V

网友(2022-12-02):
bios好的亲测ok感谢楼主

网友(2023-04-04):
亲测可用,上电秒开机,谢谢楼主

网友(2023-05-17):
我的开机小板进水处理干净了,开机慢,关机关不掉;霍尔元件测量没问题;先刷个试一下

网友:
LA-K051P 求U15程序

网友(2023-07-21):
我也下载试试

网友A(2023-12-02):
一个8M一个16M,我刷8M的还是没反应,16M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8M一个16M,我刷8M的还是没反应,16M的是什么?

这个电脑有待机5V,没有待机3.3V,刚开始以为3.3V模块坏了,测PU301,有12V供电,有LDO_EN开启信号,有3.3V LDO输出. 但没有3V5V_EN开启电压!, 追踪到这个信号是EC 112脚发出, 测这个脚没电压. 寻思是不是EC坏了??但看到27脚 EN-5VALW,又测了下居然有开启电压....说明EC是好的. 好吧,只能下载这两个BIOS刷上试下, 然后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4-06-13):
都要积分才能下载===

网友B:
请问是BIOS还是图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BIOS还是图纸呀

这是BIOS,不是图纸

网友(2025-08-07):
谢谢楼主分享,电脑换CPU 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昭阳K4E-ITL413 板号:LA-K051P REV1B...。。故障现象:插电0.009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拆机发现没有隔离和公共点电压,,测隔离集成块TPS65994AD
H3脚+3V_PD_LDO:3.3V
H1脚+1.5V_LDO:1.5V
PQS12  G脚PA_GATE_VBUS  隔离A组控制:0V(正常17V)
PQS14 G脚PB_GATE_SYS本隔离B组控制:9V(正常22V)
分析:PQS14 G脚PB_GATE_SYS本隔离B组控制不正常,不能产生隔离20V电压。。。拆除PQS14测量已经击穿为了安全起见。。。PQS11/PQS13用AON7430  30V34A代换,,,PQS12/PQS14用QN3120  30V104A代换,,,,。插电0.021,,隔离20V电压和公共点12V电压都出来了,按开机键2.134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