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4.0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2-08-13):
技嘉ga-h61m-ds2   rev:4.0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通病了,好久都没遇到了,希望同行遇到少走弯路,直接挣钱!

网友:
换了就好吗?哥们

网友A:
那个小三极管拆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三极管拆掉不装可以吗?

这种管子一般配上下拉电阻工作,去掉了,电压、电流都不正常了,你想想主板会正常工作?

网友(2022-10-15):
学习一下,下次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