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7370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求解

楼主(2022-08-13):
今天收到一台dell7370的机器,开机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显示的时候正常进系统用也没问题,关机接着开机就不显示了,CPU加焊了,BIOS也刷了,有碰见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cpu

网友:
我有一台7373也是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外设,BIOS都排除了,下一个我在试试EC不行,就是CPU南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也是通病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检测下啊,啥都没有,就来问,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这动作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