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求助,惠普1910M显示器怎么拆

楼主(2022-08-13):
要换控制板,后壳 拆下来了,现在发现控制板外面 那个铁壳无法拆,求解。

网友:
已解决,用螺丝刀强力挖前面把框挖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是一个。。

网友:
这个显示器也太老了,以前修过几个是屏坏的

网友:
先拆屏框吧

网友(2023-02-10):
折腾好久终于拆下来了,这显示器太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