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5TA 按下電源有3,5V CPU 0.99 2秒後掉電請問?

楼主(2022-08-13):
X205TA 按下電源有3,5V CPU 0.99 2秒後掉電請問這個應該是哪方面的問題,或是該怎麼測?
cpu

网友:
你得有示波器,查几个电压谁最先掉的,然后往先掉的去看,先阻值打一遍

网友:
先阻值打一遍

网友:
後來發現3V 是3.67V,這個是不是不正常,應該是那個部分有問題,上管的阻值跟5V的不一樣,應該是那個部分有問題,

网友:
如果換掉上管,找個廢板,3V5V的上管代換可以嗎?

网友:
这个机器还修什么

网友:
感觉CPU的问题 概率大一点

网友:
这个板子开机电流一下到0.99A估计CPU坏了。因为这种机器电流不超过0.7A,只有在进系统时才会到0.9A以上

网友:
估计就是cpu了

网友:
我有这主板128g的要不楼主,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 条件 拆一个 让CPU供电不出来 ,再看看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