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G2810打印文件,进纸到中间不动了,然后报错P10

楼主(2022-08-13):
有时又可以正常出纸,有时就停在中间,或刚进纸就停了。位置不定,然后报错P10,电源和警告灯交替闪10下。

大家有没有思路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下彩色墨盒是不是烧毁。烧了换一个。没有烧毁的话。就直接考虑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彩色墨盒是不是烧毁。烧了换一个。没有烧毁的话。就直接考虑主板了

这机就一个喷头。。

网友A:
你确定只有一个喷头吗。我就不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只有一个喷头吗。我就不觉得了

不好意思,记错,昨天看了,一个黑一个彩。连供喷头。。。为什么你分析是彩色喷头烧毁,他还能打出来青色。。。
即使是扫描复印空白的,文档,有时也会卡在进纸通道中间位置或其它位置停止,然后就报错。P10

网友B:
不是墨盒就是主板,墨盒换过就是墨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墨盒就是主板,墨盒换过就是墨盒。

如果是墨盒如何判断是黑色还是彩色问题,因为打印文件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彩色墨盒是不是烧毁。烧了换一个。没有烧毁的话。就直接考虑主板了

如何判断,喷头有无烧坏?

网友A:
p10电脑提示B200-B204
会修MP288都知道打印头VH电压异常。平常很少打彩色导致墨盒烧坏。底部会明显变色。其次就是主板供电电阻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0电脑提示B200-B204
会修MP288都知道打印头VH电压异常。平常很少打彩色导致墨盒烧坏。底部会明显变色。其 ...

分析的很专业,你说底部是彩色喷头顶部吗,就是喷墨水那里,还是芯片触点那里。。

这样主板也要一起换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光栅以及进纸传感器导致。。。

网友(2023-06-03):
可以可以

网友:
主板  墨盒 小车就这三个地方排除法排除就行了